[求助] LC VCO PS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各位大哥、大姐,我做LC VCO的PSS仿真时发现,电路中的电源给一个理想的跃变电源时和直接给一个理想的DC电源时仿真出来的压控频率调节范围不一样,大家有谁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吗?
电路图如下:

LC VCO

LC VCO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出工作点完全是靠N、P管的比例关系来确定的,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会存在问题,该电路是根据设计要求定的,没有现成的参考。
现在PSS仿真的压控频率曲线差别蛮大的,当直接给理想的DC电压源时是425M~531M,但是如果给一个PWL(0 0 1n 2.5)电压源时,范围就变成了425M~483M,找不出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希望大哥大姐们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小弟一点思路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加DC电源可以吗?我试过好像必须加阶跃的激励,仿真器才能求出VCO振荡频率的。

楼主:
PSS仿真的时候自己按照振荡器的方式来计算的,所以不需要加初始值或者给一个阶跃的激励,只有做瞬态仿真的时候才需要,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受益匪浅~~不错

楼主:
恩,我的问题我又试了一下,发现PSS仿真和瞬态仿真是对应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给电源一个完全理想的DC值和加阶跃信号的时候,在可变电容取最小值时会频率差别很大,难道是我自己弄的这个结构不合理,希望有做过类似设计的DX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我的那个电路的工作点是靠N、P管来决定的,而输出接点是高阻节点,是不是两种仿真状态下,直流工作点存在漂移,所以仿真出来的可调范围也完全不一样,请大家讨论讨论,谢谢大家了!

楼主:
看来没人帮我了,哎,自己钻研吧,靠自己还是实在!

网友:
除非电路中存在multiple mode. 还是看看是不是仿真做错了吧。

楼主:
软件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初始值,当我设置不同的初始值时瞬态仿真出来的振荡频率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结构有问题,但是大部分的资料里面都是这么做的,估计是误导吧,
个人分析:该结构的输出节点是高祖节点,所以不同的初始状态值对于可变电容的调谐有较大的影响,所以该结构应该不会在LC VCO的设计中采用,即使要采用,也需要一个大的电容来隔离,同时在隔离电容和可变电容之间也需要加入直流偏置点,以保证可变电容的调谐特性。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讨论讨论,
只是觉得找了N多资料,原理图中都是可变电容直接接在控制电压和输出结点上,所以担心自己的分析会存在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在做仿真的时候一般都会用瞬态分析来验证PSS仿真的结果,只有两者吻合的时候我猜认为是OK的,所以仿真方法出错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还是要谢谢hezudao,谢谢!

楼主:
经过反复试验,同样是采用阶跃电源,发现在收敛性设置那里设置一些输出节点的初始值,仿真结果都不一样,那就说明根据DC分析的值作为初始值和人为给定初始值,仿真结果是不一样;同样,如果人为设置的初始值不是极端值的话仿真结果更趋近于直接用DC电源的结果,迷惑啊,跪求一起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绝对不能这么加激励的,你可以再simulation中选择convergence aids然后再initial condition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初始条件激励

网友:
不懂,表示关注,我觉得是楼主在仿真设置上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人知道原因……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DC电源串联一个小的“凸”状抖动电压,看看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1-08-28):
感觉是时间取得不好吧,加transient的取值要远一点等stable了再取,开始的频率都很低的

网友:
你设了哪个做初始值??

网友:
在收敛性设置那里设置一些输出节点的初始值  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