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采样对SAR/Flash ADC有用么?

楼主(2011-05-16):
能够把量化噪声平摊到0~Nfs么?
仿真看起来在0~fs内的噪声超采跟不超采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oversamling增加resolution有先決條件
INL要夠才有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y book or paper gives detail explanation to this?

网友:
The answer is yes. But it is expensive to do 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比如SARADC用的NbitDAC必须能满足到N+xbit的INL精度才能通过超采样得到输出N+xbit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是来灌水的么?呵呵
希望说得详细些,不要这样半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erilog-A 理想的ADC+DAC仿真,比较超采和不超采,效果也很微弱……这里应该没有你说的INL的问题了
比如从DC信号的measure看,量化噪声集中在DC,fsignal from DC to F , Q from DC to what?
理论上想越靠近dc处,量化噪声和信号或者DC的相关性越强,这样每本书上说的“assumed to be white noise”的先觉条件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的程度上成立呢?

楼主:
还有量化噪声总能量不变的假设也是不成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參閱一下Johns的第537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一下具体的书名吗?
    不胜感激

网友:
書上寫的是12bit要OSR成16bit

    12bit ADC必須  INL < 1/(2^4)

    INL < 0.0625LSB ,這個INL有點難

    不過這樣應該是有道理的

    不然任何ADC只要OSR就可以達成high resolition

    也是相當不合理

网友A:
具體書名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David Johns
Ken Martin

楼主:
这个是必须的前提之一,in+in_noise+dac_error+qnoise=out
这里只是保证dac_error不会domain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
1.量化噪声white
2.量化噪声超采与不超采总能量相等
3.超采后量化噪声会平摊
每个假设都很critical……
汗,几十本书就没这本,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ssumed to be white noise”的先决条件是每次过采样的ADC的值随机变化,即ADC是“繁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时域与频域能量相等的
      但是我的问题是  就在时域上看,超采样不会引人更多的量化噪声?
      画了一个正弦的波形,然后描了几段点,1bit量化器,正好采样在1,-1,量化噪声为0,超采样引人的量化噪声肯定大于了……

网友:
回复  rice019

    就是说比如SARADC用的NbitDAC必须能满足到N+xbit的INL精度才能通过超采样得到输出 ...
引用 网友C:

     正确,DAC也要这样的线性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如何保证anti-aliasing ?
    超采样的成立是不是仅仅针对有复杂loop使得  量化器 的输入 是busy 与信号频率的相关性不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3.超采后量化噪声会平摊
    如果超采ADC后的值是“闲”的,量化噪声不会平摊,频率低端的噪声功率谱密度将比高端
大,但在0-Nfs上的积分值不变,等于噪声功率。越“忙”,功率谱密度越平均,均匀分布在0-Nfs上,这种忙如果是伪随机,谱线是离散一根一根的,如果是真随机,就是白噪声频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用单频信号跑出来的结果就是验证了
    1.总的噪声能量会增加。
       可能处在“ 1.1正弦波正好采样在1,-1;超采增加量化噪声的极端情况 1.2总量化噪声能量不增加 ”之间
    2.噪声能量在DC处,fb的倍数处最大(包括fb)。(相关采样用矩形窗,不相关用Parzen窗)
       2.1噪声能量与采样时钟和信号的phase相关
    3.量化噪声的分布类型与fb的绝对值关系不大(单频信号)
       量化噪声的分布应该是“3.1只存在于DC处,输入信号为DC时 增大fb 3.2.1 DC处向外扩展 3.2.2 信号两边向外扩展 3.3 white ?”
       现在感觉单频的如果是相关采样的话只在2的结果;如果不相关采样变化情况多些但是仍然是规律的。

网友(2017-12-08):
超采样对SARFlash ADC有用么

网友:
it is expensive to do so

网友(2018-11-10):
过采样可以摊薄量化噪声,但是后面还是需要低通抽取数字滤波器才行。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A:
具體書名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mrk!!!!!!!!

网友(2020-04-25):
OSR for sigma delta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