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仿真求助

楼主(2011-05-16):
我用一个verilog模块A,加上一个schematic模块B,混在一起仿真。另外建了一个test bench的config。仿真发现,如果不把A和B接在一起,那么模块A的输出就是0和1的高低电平,但是没有显示是多少电压。
如果把A和B接在一起,将A的输出接到B的输入,则仿真结果就是连A输出的波形都没了,虽然有电平显示,但完全不对。

请问怎么设置verilog模块的输出电压呢,才能实现数模混仿啊?

网友:
用spectreVerilog还是ams?对于混合信号的连接,前者在Composer的菜单中有设置高低电平,后者要指定Connect_Rules

楼主(2011-09-05):
嗯,多谢,已经搞定了。
是connect_rules的问题,在ams仿真的时候,connect_rules的library要指向simulation的目录。而如果用ADE仿真AMS,就可以讲connect_rules直接定义到cadence自带的里面。

网友(2012-04-1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目前遇到了connectrule的问题,我按照网上的流程把connectlib导入virtuoso中,但是没有cell呢?
在ADE做AMS仿真··设置中也找不到connectrule?我的connectlib是否不完整?

网友(2012-05-14):
回复 网友B:

    请问 connectrule 怎么指定  比如我的电压是1.8v的话 应该是怎么给定呢?

网友(2014-03-27):
来个仿真流程吧!呵呵

网友(2016-04-07):
多电压域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