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的error

楼主(2011-05-16):
小弟刚开始用synopsys软件,比较菜,请教一个问题:我用VCS编译后出现一个错误:
Error-[MPD] Module previously declared
  The module was previously declared at:
  "s444.v", 2
  It is redeclared later at:
  "s444.v", 2: token is 's444'
  module
  s444(clk,G0,G1,G107,G108,G118,G119,G167,G168,G2,test_si1,test_so1,test_si2,test_so2,test_se);
    Please remove one of the declarations and compile again.
我很奇怪,第二行就是s444(clk,G0,G1,G107,G108,G118,G119,G167,G168,G2,test_si1,test_so1,test_si2,test_so2,test_se);
怎么会重新声明呢?请不吝赐教,小弟比较菜,非常感谢。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在filelist里把s444.v放了两遍

网友:
module  s444(clk,G 你将它改为这样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仿真文件列表包含相同的模块名。

网友:
文件重复加载。请检查文件列表。

网友(2012-08-14):
回复 楼主:

    同问,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4-04-04):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原来是多复制了一段。删了就好了

网友(2014-05-17):
7楼,同在一处怎么删?

网友:
你的文件列表重复加载了这个s444.v文件,请检查你的文件列表,如果列表里只出现了一次s444.v,那么请检查vcs的loading log(在log文件里搜索s444,甚至在run目录下直接grep s444,可能有你需要的信息), 可能是这个文件不小心又被include到另一个文件里了

网友:
文件列表重复写相同文件名,或者你某个module 里include了某个文件

网友(2015-05-22):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