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 .alter用法

楼主(2011-05-16):
hspice中的  .alter是怎么用的?

网友:
.prot
.lib '/share/process/tsmc/tsmc025_bcd_5v40v/PDK/models/hspice/c025bcd40v.l' TT
.lib '/share/process/tsmc/tsmc025_bcd_5v40v/PDK/models/hspice/c025bcd40v.l' TT_MIM
.lib '/share/process/tsmc/tsmc025_bcd_5v40v/PDK/models/hspice/c025bcd40v.l' TT_RES_RPO
.unprot
.alter SS tt_res
.prot
.lib '/share/process/tsmc/tsmc025_bcd_5v40v/PDK/models/hspice/c025bcd40v.l' SS
.lib '/share/process/tsmc/tsmc025_bcd_5v40v/PDK/models/hspice/c025bcd40v.l' TT_RES_RPO
.unprot
懒人一个,查查hspice 就可以了啊。

网友A:
is there a way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combination of all corners?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A:
is there a way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combination of all corners?

你可以写一个做文本处理的脚本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