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opsys中插入扫描链

楼主(2011-05-17):
我在用synopsys插入扫描链是,不清楚为什么书上提供的脚本软件都不识
比如说:set_scan_configuration -methodology full_scan
             set_test_methodology full_scan  或者 set_scan_methodology full_scan  。刚用这个,不懂,请大家赐教。
其实我就是想在 .v中插两条扫描链,长度都设定为10,用部分扫描的方式。可是不清楚部分扫描怎么设置,还有疑惑的一点就是是不是默认是全扫描啊,我设定了扫描是两条,长度10,可结果会出来三个扫描输入端口,另外,为什么加入后为什么没有扫描输出端口啊,我想加入扫描链后,增加5个端口,一个使能,两个扫描输入两个扫描输出。请大家赐教,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1.不认识是指什么?报错信息。。。?
2.扫描端口是不是自己指定呢?在top层自己增加扫描输入,扫描输出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误是:unknown command 'set_test_methodology'
我用set_dft_signal ScanDateIn -port{si1,si2}                把ScanDateIn改成test_scan_in也报错
     set_dft_signal ScanDateOut -port{so1,so2}
设置生成的测试端口也不行,也不行
错误是: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ScanDateIn' (CMD-012)
Error: unknown option '-port{si1,si2}' (CMD-010)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type' was not found (CMD-007)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ScanDateOut' (CMD-012)
Error: unknown option '-port{so1,so2}' (CMD-010)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type' was not found (CMD-007)
请赐教,刚学习。还有就是设置部分扫描该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
ScanDateIn指定SI端口,不能改。

网友:
默认full scan。

网友:
你看的书太老了,新版的DC已经修改相关的命令,所以会报错。
两条扫描链不要在RTL里做,用DC自动插入就可以,要增加6个端口,两个si,两个so,一个scan_enable,一个test_mode。

网友(2013-12-03):
扫描链是在DC里加,那JTAG接口单元呢,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在搞Cortex-M3的系统,核带一个JTAG借口单元,但是从模块(ram rom uart 啥的)没有扫描链,怎么添加?

网友(2015-03-30):
先参考reference 脚本跑一下流程, 其实SOLD上很多讲的很清楚了, 可能你没有仔细看,与其这里问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不如再好好研读一下SOLD文档

网友(2015-06-16):
需要添加多条扫描链时如何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