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出现下列错误

楼主(2011-05-17):
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出现下列错误: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rtl_work.nco_fsk'.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请高手指点,实在是不知道哪里错误,
高手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Could not find 'rtl_work.nco_fsk'.
你不会看不懂什么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下怎么改,我是新手,不知出错在哪

网友:
在你的网表中是否有一个instance是rtl_work.nco_fsk_i0? 应该设置SDF文件运用到这个区域。

网友:
小弟是新手,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