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Q的选取

楼主(2011-05-17):
Q

Q

电感的最大Q值 比工作频率处的Q值大,我们的工作区应该在最大Q值的左边还是就是最大Q值?

PS:1.因为当电感的最大Q值对应的频率为工作频率时,此时的Q值小于图中的情况。。。。。2.参考如下仿真Q值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99855

网友A:
Qmax那点附近叫做电感的自谐振频率,意思是说过了那以后它就不是一个电感而变成了一个电容,VCO工作频率最多取到Qmax对应频率的一半,不然感值变化剧烈,设计难度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看了一下其他文章,是这样的,超过一定频率后,电感值变化剧烈,总共分为3个区,但是在spectre怎样仿真电感值呢?使用 -1/(2*pi*f*Y11(img))的话,在SP分析后怎样把频率加上去呢,谢谢了

网友:
有个xval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验证可以,但是那个公式算出来的结果跟理想的结果差太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一般电感的Q值最高的频率点都在10G以上,工作区域都在这点左边吧,凑不到最高的Q值很正常~

网友C(2021-05-19):
引用 网友A:
Qmax那点附近叫做电感的自谐振频率,意思是说过了那以后它就不是一个电感而变成了一个电容,VCO工作频率最 ...

我有个疑问,理论上Q值越高,频谱越纯。所以,如果不考虑面积等,不应该是选择在所要的工作频率点上,Q值最高的电感吗?
如,工作在2.4GHz,电感不应该选择在2.4GHz时Q之最高的吗?难道是选择最高Q值出现在4.8GHz以后的电感?有点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理论上Q值越高,频谱越纯。所以,如果不考虑面积等,不应该是选择在所要的工作频率点上,Q值 ...

你说的是对的,上面那个回答是错的。Q最高的地方并不是自谐振点,自谐振点的Q值是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