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17):
cadence打开原理图的时候会提示,ultra sim 未注册,电路图可以画,

但是一仿真用到analog environment 就提示,wave scan 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lmli license的时候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lmgrd) --------------------------------------- -------- 1:12:20 (lmgrd)   Please Note: 1:12:20 (lmgrd) 1:12:2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12:20 (lmgrd)   There are many details in licensing policies 1:12:20 (lmgrd)   that are not reported in the information logged 1:12:20 (lmgrd)   here, so if you use this log file for any kind 1:12:20 (lmgrd)   of usage reporting you will generally produce 1:12:20 (lmgrd)   incorrect results. 1:12:20 (lmgrd) 1:12:20 (lmgrd) ----------------------------------------------- 1:12:20 (lmgrd) 1:12:20 (lmgrd) 1:12:20 (lmgrd) "localhost.localdomain": 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1:12:20 (lmgrd) Valid server hosts are: "wjy" 1:12:20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home/wjy/cadence/ic5141/ license/ license.dat"
按它提示的意思是localhost.localdomain不可用,可是license里和.bashrc里的设置都改了
都是我的用户名。
有高人遇见相似情况指点下不?为此纠结很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linux命令行下,察看一下主机名,用如下命令hostname

   然后检查一下license文件的第一行,里面的主机名,是否和你的主机名一致。如果不一致,改称一致再看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照着楼上的改了,lmli成功了,可是,可是,
cadence开原理图还会出现错误的提示。
*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Tool `UltraSim'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后面的省略了
然后仿真时会出现
*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WaveScan. Please exit work-bench and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很好很强大,呵呵!

网友:
建议重装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把它提示的错误补全吧,启动原理图的错误提示
*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Tool `UltraSim'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UltraSim'
*Error* No method supplied for generic function asiEnvGetVar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wjy/analog/chrt35dg_SiGe/libInitCustomExit.i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如果实在找不到毛病,就准备重装了~

网友:
我怀疑你的环境变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我重装完,再对比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哪有问题吗?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lmli='/home/wjy/cadence/ic5141/tools/bin/lmgrd -c /home/wjy/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ROOT=/home/wjy/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export CDSHOME=$CDS_ROOT

export CDSDIR=$CDS_ROOT
export CDS_INST_DIR=$CDS_ROOT
export CDS_INSTALL_DIR=$CDS_ROOT/tools.lnx86/dfII
export AMSHOME=$CDS_ROOT/tools/.lnx86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楼主:
恩,最后终于找到毛病了~cadence安装的时候没装好,有人预见相似问题可以来找俺~。。。

网友(2011-11-29):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该怎么解决,可不可以不重装
麻烦楼主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Tell me ur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and as well as license path I will assist u ..............

网友(2012-02-07):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主要是打开ADE时,ciw 提示输出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WaveScan. Please exit and re-start the workbench ,我的安装路径是/home/ic5141, license.dat路径是/home/ic5141/share/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的licese和.bashrc里面的路径确认都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安装的过程中软件没有装全装好~~所以只能重装~~你可以说说你安装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grd license 没有问题,安装过程是参照网上的,环境变量设置复制进去的,不是敲进去的,难道是复制进去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
不懂,还得好好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什么的需要改成自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错误.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我是IC610,仿真和版图都可以做,就是原来在IC5141里面有的PDK下拉菜单不见了。我估计是生成下拉菜单的skill在IC610中有问题。但不晓得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境变量虽然是复制进去的,但路径我还是改成了自己的安装的路径。不知你重装就解决了,能详细点?

网友(2013-07-16):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能不能,说下具体解决过程

网友(2013-12-24):
楼主,你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没,你的.bashrc文件时怎么设置的,我也碰到一堆问题,能否参考下你的.bashrc文件

网友:
破解版吗?

网友(2014-02-14):
I have no idea.

网友A(2014-05-20):
*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Tool `UltraSim' has not been registered*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UltraSim'
*Error* No method supplied for generic function asiEnvGetVar
failed!
Failed to load gpdk090/libInit.il successfully!Loading schematic.cxt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恩,最后终于找到毛病了~cadence安装的时候没装好,有人预见相似问题可以来找俺~。。。
引用 网友A:

*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Tool `UltraSim' has not been registered*Error* asiiInitializeTool: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UltraSim'
*Error* No method supplied for generic function asiEnvGetVar
failed!
Failed to load gpdk090/libInit.il successfully!Loading schematic.cxt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很好很强大,呵呵

网友(2014-07-10):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個問題
你是重裝哪個版本的IC5141
有包含MMSIM嗎??
還是不包含呢??
網路上有人說UltraSim是被包含在MMSIM內
但我的5141並不包含MMSIM
所以遇到類似的問題

网友(2014-08-10):
*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WaveScan. Please exit work-bench and

网友(2014-12-03):
what version of cadence is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2015-01-22):
回复 网友H:

   你好。请教你的这个Utrasim 未注册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可能沒有破完全吧~

网友(2015-03-03):
回复 网友G:
请问该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最终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10-25):
回复 网友A:
遇到相同问题了,求帮助

网友(2017-10-10):
我也遇到了和37楼相同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