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CCS model

楼主(2011-05-17):
各位大侠,CCS与NLDM model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还有ECSM model?

网友:
NLDM  是用非线性延时去估算RC延时,采用查找表的方式捕获单个数据点,进行时序分析,将驱动器描述为电压源模型,CCS 和ECSM 分别是synopsys  和candence 公司提出的电流源模型,解决NLDM 在进入深亚微米设计后,不适合用于长距离连线,多电压域等一系列问题!
  还是不明白就google下!有的看的

楼主:
我知道NLDM的模型,但是对于CCS and ECSM model是什么样的就不清楚了,哪位大侠有美图可以提供看看?

网友(2012-01-15):
正好是我的疑惑

网友:
CCS 是synopsis针对90nm以下 lib做的比较精确的算法得到的.lib ,
比以前的nldm准确,nldm是以前的,

ecsm和ccs是同样精度的, 只不过是cadence的格式而已,

网友(2012-05-25):
    如果CCS和ECSM 精度一样的话,那我觉得用ECSM更好,因为,CCS文件的大小差不多7倍多,这个对深亚微米下MMMC是个挑战啊,毕竟文件大了要涨Memory,不过S公司的优势就是PT ,很多人认可PT ,就是不知道PT能不能吃ECSM

网友:
如果CCS和ECSM 精度一样的话,那我觉得用ECSM更好,因为,CCS文件的大小差不多7倍多,这个对深亚 ...
引用 网友A:

没错, 拿65来说,ECSM几百MB,而CCS超过1GB,呵呵。

网友(2012-10-24):
感谢分享!  刚才去查看了下TSMC45nm的std cell的工艺库, NLDM 337M, CCS 3.0G 怪不得载入CCS那么慢。。 =  =!

网友:
如果为了省资源,在DC综合的时候使用NLDM,会不会出来的结果差很多?

NLDM会不会比CCS更保守点?

网友(2014-04-22):
ccs随便都能玩死我们公司的旧电脑。。。。

网友(2014-07-03):
各位,这个CCS库怎么载入DC还有PT啊?菜鸟一只,向各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