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选择哪层做SRAM power/gnd ring?

楼主(2011-05-17):
各位大大, memory compiler 生成 SRAM 时,一般选择哪层做power/gnd ring?
靠近顶层metal, 还是靠近底层 metal, 还是有其他的rule可参照?

谢谢。

网友:
建议
在满足IR-drop的前提下,以最节省走线资源的选择为好

网友(2013-08-24):
回复 网友A:

    您好!十层金属线,请问power ring 和 power stripes 通常怎样设置层数? 还有clock tree 走线布在哪些层?谢谢!

网友(2013-12-10):
什么technology? 65以下的都用power me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