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跑demo报错

楼主(2011-05-17):
求助啊,我用simulink跑SDtoolbox里面的demo老是报错
ex1. PSD 模块里面的 sinker matrix不一致
ex2. B-FFt
       Error in 'Schematic_Real/Spectrum Scope1/Periodogram/Window' while executing C MEX S-function 'sdspwindow2', (mdlSetWorkWidths), at time 0.0.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现在用的是Matlab 7.11.0 (R2010b)

网友(2012-05-07):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第二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还是写出来吧,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matlab中有两个同名的文件存在时,运行时候一般会报错: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找到同名文件修改其中一个名字即可。不知道你用的SDtoolbox是不是Simona Brigati的,如果是的话应该是hann的问题,跟matlab库里面函数重名了,修改下即可。

网友:
是不是需要用mex指令将sdspwindow2文件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