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求助

楼主(2011-05-17):
小弟要用verilogA写一个8位循环计数器
功能为:时钟上升沿触发,输入高电平输出加1,输入低电平输出减1
这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disciplines.h"
module int_8b(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Din, CLK);
electrical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Din, CLK;
parameter real trise = 0.1u;
parameter real tfall = 0.1u;
parameter real tdely = 0.1u;
parameter real vlogic_high = 1.8;
parameter real vlogic_low  = 0;
parameter real vtrans_clk  = 0.9;
`define num_bits  8
integer i;
integer m;
integer halfscal;
real fun[0:`num_bits-1];
analog begin
  @ (initial_step) begin
   i=0;
  end

  @ (cross(V(CLK) - vtrans_clk, +1)) begin
   halfscal = 128;
   if (V(Din) >= 0.9) begin
    if (i=255) begin
    i=0;
    end
    else begin
    i=i+1;
    end
   end
   else if (V(Din) < 0.9) begin
    if (i=0) begin
    i=255;
    end
    else begin
    i=i-1;
    end
   end

  for (m=(`num_bits-1); m >=0; m=m-1) begin
   if (i > halfscal-1) begin
   fun[m]=vlogic_high;
   i = i - halfscal - 1;
   end
   else begin
   fun[m]=vlogic_low;
   end
   halfscal = halfscal / 2;
  end

end

V(B7) <+ transition( fun[7], tdely, trise, tfall );
V(B6) <+ transition( fun[6], tdely, trise, tfall );
V(B5) <+ transition( fun[5], tdely, trise, tfall );
V(B4) <+ transition( fun[4], tdely, trise, tfall );
V(B3) <+ transition( fun[3], tdely, trise, tfall );
V(B2) <+ transition( fun[2], tdely, trise, tfall );
V(B1) <+ transition( fun[1], tdely, trise, tfall );
V(B0) <+ transition( fun[0], tdely, trise, tfall );

`undef num_bits
end

endmodule
但是仿真时八个输出一直是0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错误
大家帮我看看啊
跪谢啊!!!

网友:
发现一个
判断条件 ==

网友A(2017-12-22):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问题解决了吗,你附上的代码有语法错误,判断应该是==,最近也需要用到这个,跟你有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7-05):
最近在学veriloga,for循环中的i=i-halfscale-1,最终是0 ,所以计数只会计到1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麻烦赐教

网友(2021-04-15):
赞同5#,可以在中间另外设一个变量将i赋给m,把作为计数的i和下面的i做区分(比如说后面用m,m=m-halfscale...),这样后面的m在变的时候就不会影响上面的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