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版本问题

楼主(2011-05-17):
LEF5.3/5.5/5.7版本有什么具体区别吗,假如我出了一个5.3版的lef,是不是在文件头上把version改成5.7就成5.7版本了呢

网友:
越高的版本可以使用更多的特殊语法,你出的是什么版本,就保持那个版本好了。如果一定要改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反正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
应该会出现兼容问题吧,不能直接该

网友:
5.3LEF里面的语法,应该是5.5和5.7的子集,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兼容问题

网友(2011-06-22):
就看apr支持的lef版本了.APR支持的版本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是向下兼容的。说一个我碰上的区别吧。在5.4版本中定义VIA时有个项FOREIGN,在5.6版本中就不支持了。如果直接把版本号从5.4改成5.6,工具就会把FOREIGN这行给忽略掉。所以能不能直接改,试试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