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driver的设计

楼主(2011-05-1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计过比较大驱动能力的driver。大概一百毫安吧,结构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运放驱动一个尺寸巨大的管子,当然一般是n管,但是我在设计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始终没想明白,想求教一下。

作为驱动这个尺寸巨大的管子的运放应该具备哪些特性呢?我在仿真中发现如果驱动的是n管,那么运放必需是p管输入,如果驱动是p管,那运放必须是n管输入。否则输出电流无法按照期望的那样随着输入而线性的变化,而会开始一直不变,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跳变到最大。求解???

网友:
一般运放驱动大的输出管,需要在后面一级放大,如果没有放大的话,那么他的反应速度会很慢,
至于你说的问题,如果想输出电流随着输入而线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区域就是你仿真时的
“而会开始一直不变,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跳变到最大。”所指的中间一小段上升沿。
一般会采用负反馈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如果不加负反馈,其实就是个比较器。

网友(2011-06-30):
首先,你要驱动什么管子,和你运放输入是什么管子,是没有关系的。你需要的是看下这个运放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