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已成功设计出9bit,80MSPS,1.2v,3mw,tsmc.13的adc,请教如何转化成money

楼主(2011-05-17):
本人已成功设计出9bit,80MSPS,1.2v,3mw,tsmc.13的adc,请教如何转化成money

ps:用其他工艺也可以实现,只是较大工艺下的速度要慢些,更细化的工艺理论上实现起来会更容易。

另外,精度和速度也可以相互转化,比如11bit,40MSPS,该设计的优势是功耗很小,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unit of area is um^2 or mm^2? which architecture? including driver? power consumption including digital part(in case of intensive background digital calibration and special clock signal generator). Do you use oversampling? if yes, what's OSR? LDO, bandgap included or not? Performance number is worst or typical?

网友:
Is there reference buffer?  Does reference require extra pin? ADC has high impedance input or switched-capacitor input?

Almost no people will buy a 9b 80MS/s adc with 1mm^2...  area matters mo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it of area is um^2 or mm^2? which architecture? including driver? power consumption including digital part(in case of intensive background digital calibration and special clock signal generator). Do you use oversampling? if yes, what's OSR? LDO, bandgap included or not? Performance number is worst or typical?

不好意思是mm2,改正了,架构不能说,不是pipeline,driver是输出驱动么?功耗是模拟和数字加起来的功耗,不是过采样架构,内部有bandgap,自主产生refence,指标随工艺波动较小,另外偶请教的问题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 there reference buffer?  Does reference require extra pin? ADC has high impedance input or switched-capacitor input?

Almost no people will buy a 9b 80MS/s adc with 1mm^2...  area matters most!

reference buffer内部有的,需要两个pad外接cap,input是容性的,大概负载2p,面积只有0.3mm^2,主打的就是面积和功耗

网友:
with the amount of power consumption, i suspect it's SAR, but 9-bit would be difficult.
whatever architecture, better ones (all aspects) are there, so u can't sell IP.
besides, u're using .13um technology, so u dont have advantage from market perspective coz size is money.
find a job on analog front end, that's money

网友:
回复 楼主:

   联系我,正在组建高速ADC项目。
jerrymelb               gmail.com

楼主:
我查过tsmc的ip,貌似这个指标的还没有吧,adi和ti的产品里也没有,个人认为是很有优势的,麻烦把你说的better ones in all aspect发上来看一看

楼主:
不怕拍砖

网友:
真的很不錯的設計
祝你幸運換得money

网友:
找工作,上班

楼主:
找工作,上班
引用 网友C:

    暂时不想换工作,再说凭死工资想immigrate指望不上啊

网友:
本人已成功设计出9bit,80MSPS,1.2v,3mw,tsmc.13的adc,请教如何转化成money

ps:用其他工艺也可以实现, ...
引用 楼主:

前两年有high speed SAR ADC ,10bit 50MHz/100MHz , 1mW
0.3mm^2的面积还是太大

网友:
祝福楼主好运

网友:
卖IP就是要面积小,而且尽量避免额外的pads。
还有,测出来是多少snr, enob?
TI/ADI 都是卖单片的。面积一般不是问题,高速的功耗很多都烧在了数字IO上了

楼主:
前两年有high speed SAR ADC ,10bit 50MHz/100MHz , 1mW
0.3mm^2的面积还是太大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长,你们公司考虑买ip的时候也不会只挑最好最先进的买吧

Ps:你说的那个啥工艺的?datasheet有么?

楼主:
卖IP就是要面积小,而且尽量避免额外的pads。
还有,测出来是多少snr, enob?
TI/ADI 都是卖单片的。面积一 ...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没查到aditi有类似指标的产品,enob8位

网友B:
我是说没查到aditi有类似指标的产品,enob8位
引用 楼主:

ADI/TI 的adc 基本上都是2的倍数 bit, 当然你找不到9b的了。

9b 80MS/s 是个很怪的性能指标。 10b 80MS/s 才是 wireless lan 802.11n 需要的。  再说了SOC 都是 embedded ADC。  你要做比较的话,可以跟ST, broadcom, marvell, MTK, NXP 之类的公司发的paper 比较。

还有,如果功耗不能做到最好的,面积还那么大,谁会买啊。

芯片测到的是8 enob? 信号频率是40MHz?

楼主:
    大哥,我是说没找到这个速度分辨率功耗都类似的指标的,不是九位十位的事,你能不能想清楚再说,我想ip能实现的指标单片更容易实现才对

网友:
卖单片和卖embedded IP 是两码事。 Embedded IP 比单片要容易达到低功耗。你的3mW算了输出IO 的功耗么?

你需要跟那些做SOC 公司的比较,不能跟ADI 和TI 比。象你这样的ADC, ADI/TI经常需要做到8.75 enob.  THD/SFDR 都做的11-12b 以上。 他们要一个片子满足各种客户的需要。为了可靠性牺牲很多功耗。你的东西可以过2kV ESD 和500V machine model ESD?

N 年前, broadcom 有篇.13um subrange paper, 8b 125MS/s 大概只有0.09mm^2

网友:
支持楼主!!!
但是9bit,11bit这样的ADC,貌似军工会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单片和soc我都做过,不感觉十根100M的驱动能占多大功耗,不可能超过1mw,2KVesd没问题的,再者,本人不是大牛,更没说过自己的指标多牛多牛,各位不要拿国外牛人的东西来比,不要给我上套,没有意义,我只想凭自己的劳动换回点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自己跟ADI/TI 的比较,我只是告诉你这样做不太正确。你把这个东西想卖给客户,他们也会用类似的理由来质疑。

祝您换钱顺利:)

楼主:
回复  adcer

您自己跟ADI/TI 的比较,我只是告诉你这样做不太正确。你把这个东西想卖给客户,他们也会用 ...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和我类似想法的么?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敢问这位大侠是做哪方面的?

网友:
我是做SOC 里面的embedded IP.  在我们看来,面积是第一位。其次是功耗

楼主:
我是做SOC 里面的embedded IP.  在我们看来,面积是第一位。其次是功耗
引用 网友B:

    能否告知是何种IP

楼主:
没人了吗?高手们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2011-06-18):
这个模糊的一趟糊涂,指标几乎没有;

基本没人敢用的。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经过流片验证了吗?

网友:
楼主的电路run过corner了吗?

网友:
楼主只不过就是把自个的成果粗略展示一下而已,干嘛搞那么多怀疑,要是有需要的就再问楼主要详细的datasheet嘛,说的太清楚了岂不是把自个给出卖了么

网友(2011-11-03):
顶楼主。
在技术上的讨论甚至是争论是很好的嘛

网友:
做得挺不错的了,为啥那么多人喷?羡慕嫉妒恨么?有本事自己流片做一个

网友:
如果INL(积分非线性)小于0.3 * LSB,然后有人肯定会买!
DNL(差分非线性)应小于0.2 * LSB,然后你就可以卖热面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SAR ADC做到这个指标,难度很大。。后空翻转两圈半

网友:
楼主难道是业余时间自己做的?指标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那么,规格稍有放松ADC的INL和DNL像<0.4分别,还卖热面条一样

网友:
看来,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网友(2014-06-29):
make money is not easy !

网友(2014-09-11):
祝福早日换成money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spec, liuycto@sohu.com

网友:
reference buffer is closed loop or open loop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