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 EEPROM配置

楼主(2011-05-17):
刚接触PCI9054 希望知道的兄弟姐妹回答一下。谢谢了

1.EEPROM配置:只是配置空间大小?能不能配置端口的上拉下拉?
2.EEPROM配置文件(.eep)怎么来的,是自己用软件写代码生成的,还是PLX公司提供的?
  如果是PLX公司提供,如何修改。通过PLXMON软件 LOAD FILE 后修改框框里的值,在SAVE AS吗?

PS:谁有没有PCI9054典型的外围电路,有些引脚的上拉下拉不能确定 比如 ADS# LHOHDA 之类的

网友(2013-01-17):
真希望有人能解答他的问题

网友(2013-05-20):
也刚接触,真是好问题呀 期待高手前辈些回答和指点呀

网友(2013-08-21):
1,应该不能配置上下拉。
2,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