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被5141折腾疯掉了 大侠谁遇到这个问题知道的帮忙

楼主(2011-05-17):
最近装好了cadence5141,一切顺利。但是仿真的时候,spectre 再生成网表的时候不能传递 symbol默认的值 譬如 默认w=1u,再电路图的界面上没有w=1u的显示。生成的的网表上也没有,如果手动的修改w=2u(只要不等于1u),则生成的网表里面包含w的值,电路图也会显示出来。
在CDF中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一次弄好整个库么?

网友:
当然是CDF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DF问题,检查下PDK是否加载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仔细的看过CDF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所有的值都是正确的(对比正常的Cadence)。
另外 在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中 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更换了PDK以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PDK出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

网友:
什么版本的linux , 什么版本的cadence啊?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CDF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