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安装错误

楼主(2011-05-17):
各位大神,有木有知道这个错误咋解决:
Error: could not unpack file (/home/LF/下载/新建文件夹、IC610_lnx86.Base/CDROM3/IMAGES.DIR/FS.18) for drac2 CORE64b61.00 lnx 86
跪求大神帮忙呀

网友:
路径中一般不要含有中文和数字开头的文件夹

网友:
可能如楼上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路径有中文

网友:
你是在什么系统下装的cadence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ubuntu 10.04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把路径改过来了,还是不行,不明白为什么,难道下的IC610 的CDROM3 里的FS.18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本人觉得rhel 3.0/4.0 AS好一些!

网友(2011-11-30):
这个错误是安装文件有问题,你用md5sum查一下对应的文件的md5值和md5sums文件中比较一下就知道了。重新下载吧,尽量不要用迅雷等工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