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服务器采购

楼主(2011-05-18):
我现在在公司上海分公司,我们这里主要是做ic设计方面。现在分公司要采购一台服务器,我对这个实在不是很懂,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一也可以将介绍的好产品发到我的邮箱,lyflogic@foxmail.com

网友:
我记得以前公司用的新一点的服务器都是8核CPU(四颗双核CPU),8G或16G内存,用的SUN的系统。
你可以考虑买DELL或HP的服务器,装LINUX的就行,CENTOS或RHDL的,装DEBIAN也行。

网友:
内存小了点,跑FPGA的话至少50G以上,不过得看你的项目大不大

楼主:
对,我就是想装linux系统,至于服务器的选择,希望能够给个好的配置,选择服务器主要的需要看那些参数希望能够告诉我。

网友:
我感觉到内存不一定要50G那么大吧?现在通用的服务器主板主板好像支持不了那么大吧?
建议采用一个双CPU的至强64位4核处理器,比如至强5620.
硬盘采用SATA的就可以,不一定要用SAS的。
必要的话可以4快硬盘组成RAID10,增加硬盘读取速度以及可靠性。
系统最好装CENTOS5 64位的
装系统时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我联系,EETOP的服务器我已经装过N回了,非常熟练了。

楼主:
谢了啊,学到了

网友:
看你们公司的规模和服务器的使用领域。服务器有很多种,高中低端都有。可以看看HP,DELL,IB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