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认为才clock tree可以接受

楼主(2011-05-18):
在clock tree 综合之后会产生clock.report
一般这里只是报告出max transiton 的信息。对于skew也会报告出与要求的差别。
这里我想请教的是,对于skew有差别,多少可以接受。
例如l: skew 要求是200ps trig skew 150ps  rise skew 150ps fall skew 250ps
这里就是fall skew 达不到要求。还可能有一些transition 不满足。如果不重新clock 综合的话,所以这里的skew是否可以接受。
还有这些不满足的transition 如何可以减小到可以接受的值。

这里有的方法是提取lef 给前端做关于clock tree的sta。如果前端认为可以就可以。如果认为不行,就要重新长树。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是否有其他标准来衡量是否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
衡量clock tree可不可以接受的最终标准: signoff时序过了没.

过了就能接受. 400ps的skew又如何.
useful skew毫无压力

楼主:
如楼上所说,最后的标准还是前端决定。前端跑各种corner下sta,过了就OK,是这样吗?

网友:
单纯从CLOCK TREE考虑的话,建议更改BUFFER,或者ECO。SIGNOFF不全是前端指定,好要考虑后续的操作。综合可行的话就可以了。
另外不太理解你说的LEF与时序的关系。

业余级别,希望不是噪声源。

网友:
skew多少可以接受还是由时序收不收敛决定吧,当然skew小了可定容易满足时许,400ps是大是小要看频率了,500mhz的话可能偏大了,如果50mhz的话可以说不错了。20mzh的话,2ns skew也很容易满足。
即使skew比较好看,但latency大小可以衡量一个clock tree品质的关键因素。 transtion drc也是要解决的。 尤其MCMM 情况,clock 的考察指标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