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s 函数信号发生器实现移相问题

楼主(2011-05-18):
dds 函数信号发生器实现移相问题,要输出两个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显示。需要两片DA,DAC需要两个时钟,这两个时钟需要同步吗,如果需要怎么样能从FPGA同步输出?

网友:
一个时钟就可以了,通过FPGA IO口直接输出即可。

网友: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是基于ROM查找表的,根据移相的多少,相应的改变查找表的初始地址就可以了,DAC用一个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就是靠读取ROM地址的差值改变相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