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18):
想问一下,芯片的IO电压是否可以支持2.7V-5.5V,
如果可以,如何设计的?
还请知道的解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cmos类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datasheet哦。目前ASIC有支持,但是FPGA基本上不会支持到5.5V,如果是输出,可采用OD门实现,如果是输入,可采用分压或者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我就是看到一款智能卡的芯片说支持2.7-5.5的电压,所以有此疑问。

    如果是输入,采用分压或者电平转换电路,这些是可以做到ASIC里面的吗,并且可以用寄存器控制吗?

   比如说有一张卡是支持AB类的卡(A类是5V电压,B类是3V电压),那这张卡如何判别是采用A类还是B类进行通信?

网友:
对于智能卡来说应该按照3V设计就可以了,电源范围一般都可以2.7v~5v,所以直接用3.3v的最通用了,不必要考虑那么多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做FPGA还是ASIC的
如果是FPGA就要看FPGA的IO是否支持这个电压
如果是ASIC就跟工艺有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3.3V的智能卡是最通用的,但是如果是A类读卡器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法读这张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做ASIC,现在工艺应该可以将IO管脚设计成同时支持3.3V和5V,问题是IO管脚如何知道是用3.3V还是用5V进行通信呢?

网友:
可以设计成3.3V工作,耐5V的IO

网友:
目前的FPGA早就不知道3.3V以上的电平标准了,你需要外加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