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栅压自举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我做了一个栅压自举开关,但不知道是否满足整个电路要求。请问栅压自举开关需要仿真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栅压自举开关是什麼?
可以寫一下英文嗎?
讓小弟學習一下

网友:
帖个电路呗。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同问!

网友:
应该要仿真开关的栅源电压和导通电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然后呢?就没有了吗?
刚刚做了一个,你说的VGS=2VDD-VTH(倍压)。是不?

网友:
导通阻抗,和其随输入电压的变化,

输入范围。

tran 可以挂采样电容, 仿真SNR 和 THD等

网友(2012-05-05):
楼主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网友(2012-07-26):
仿真的是电路的线性度。。要在cadence下做DFT计算。。
看看它的SFDR是多大。。通常10M输入频率,125M采样频率,SFDR高于90db

网友(2015-02-05):
仿真的是电路的线性度。。要在cadence下做DFT计算。。
看看它的SFDR是多大。。通常10M输入频率,125M采样频 ...
引用 网友B:
[/quote

楼主,想问下,这个SFDR应该加上时钟和sin输入下, swtich的输出信号吧? 但是 采样保持信号由于被采样会有很多频率分量出来,该怎么衡量哪些是真正的谐波?

网友:
低频用的话,最终还是看导通电阻。

网友(2017-07-20):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说下怎么仿SN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用DFT仿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