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版好冷清啊,大家来介绍下自己的工作吧

楼主(2011-05-18):
看看目前RFID芯片这个圈子的分布情况

我先来 单位某研究所 做的是一个900MHz的无源RFID tag产业化项目

网友:
RFID在技术上难度不是很大,主要是在应用上,
我去过几个RFID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RFID的各种应用
其实在RFID tag这方面讨论的不多,还有一个方向就是tag的工艺制造,就是采用廉价材料来代替硅片
电路方面貌似讨论的不多

网友:
其实不清楚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一个单独的版块。国内做RFID芯片设计的人本来就不多,作应用的一般也不来这里,冷清是自然地。
但是不同意版主的观点,“世上无难事”这句话倒过来说就是任何事都很难。其实难不难就看你作到什么程度,RFID其实是个大市场,要和别人竞争,要在这个大市场里作到数一数二,那就很难。
现在市场上主要的RFID还都是常规的silicon wafer来作的,甚至需要的特殊的工艺步骤/掩膜也很少,这里的电路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用其它材料来作的,更多的是停留在研究层次,实际应用寥寥无几。

网友:
回复 网友A:

   RFID的技术壁垒不高,市场对RFID的要求主要还是在价格上面,RFID是价格敏感产品,对性能要求不高,目前硅片产品价格很难有更大的下降空间,想做到市场上数一数二的话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RFID的主要难度在系统结构和制造上面而不是在IC电路设计上,尤其是analog电路,在研究方面RFID的定位和安全现在还算一个热点,尤其是定位上还有一定的难度,不过这些都不是电路上面的问题,都是系统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还是不大同意。
没错,RFID对价格很敏感,可怎么样把价格作下来呢,wafer价格大家都差不多,那就得想办法减少芯片面积,现在的芯片已经那么小,如何再小一点,这就是技术难点,你的一个wafer上可以作4W个die,我的一个wafer上如果能做5W个die,我就比你便宜。如何再减一点面积而不影响性能,这就是技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再说了,现在市面上的RFID芯片,性能还是有差距,性能好的成本高,就卖贵一些,如果都能做到又好又便宜,那产品出来不都一样?

网友:
其实很多公司在cost down上面做的很好。这也是一个生存技能。感觉RFID还是有用武之地,可能技术就那些,但是用到不同地方,又出现新的问题和热点,比如NFC上,就要同样的原理,不同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