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ltera FPGA上跑240MHZ的系统

楼主(2011-05-18):
现在的芯片在240MHZ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把RTL放到FPGA上综合在120MHZ的时候就会有很多timing violation,更不要说在FPGA上跑240MHZ,请问大家该如何解决啊?芯片300万门左右,用2个altera的FPGA,已经把要跑到高频的子模块放到其中一个FPGA了!其他低频的模块放到另一个FPGA!

谢谢大家的建议了!

网友:
选一款高端的FPGA啊!用资源换速度吗!

网友:
先看一下你选的这款芯片的datasheet啊,首先是芯片本身能够支持的Fmax,都会写到,包括DSP、RAM这些硬核能够跑到多少时钟

如果芯片本身不支持,就肯定是达不到240MHz了

如果是可以支持的,再来看时序逻辑的关键路径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器件满足,就要对电路优化

网友:
FPGA通常跑不到同等工艺的ASIC那么快。
就算工艺更高,因为内部走线互联是固定的,优化余地也没有ASIC大,300万门能到120已经不错了。。
不过一般FPGA都是验证功能的,降频跑吧。。

网友:
Cyclone系列的很难跑上去吧,你有可能要去看看st,arria系列的FPGA

网友:
240M有点困难。

网友:
用高端FPGA可以跑250M没有问题,Cyclone3-7系列基本可以跑到180M,局部电路可以跑到200多M

网友:
换高端器件
优化电路 面积换速度

网友:
如果只是用FPGA作验证,估计跑到这么高还是挺困难的,如果是FPGA应用说不定还是有希望,关键在你项目之初就应该考虑了,比如芯片买什么档次的,你的架构设计,FPGA资源的规划和模块设计都应该奔那个目标去才得行。

网友:
什么骗子啊

网友:
一直在玩EP2CxxxxxC8的板子,从来没上过200MHz……

网友:
估计有点难啊。跑验证的话可以降频跑。必须要上这个频率的话,要选高端FPGA,同时还要注意设计中要用面积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