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出用virtuoso画的原理图的图形文件

楼主(2011-05-18):
我用cadence的virtuoso来做毕业设计。写论文的时候需要用到电路的原理图,但由于原理图的背景是黑色的,打印出来的话黑乎乎很模糊。请问能用virtuoso自带的工具导出电路原理图的图形文件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导出成PDF格式,需要你机器设置好了。窗口菜单的子菜单里应该有PLOT项,导出后为。PS格式,之后用ACROBAT生成PDF

网友:
截图  反色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能说的详细点吗?plot的选项后面有submit和queue status两个选项,而且每个选项打开后都要设置,我对具体的设置不是很清楚,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谢谢!

网友:
用cadence 中ps2pdf命令

网友B:
在icfb中如何把电路图打印成PDF文件?

a.       拷贝.cdsplotinit文件:cp /home/cshrc/.cdsplotinit ~/

b.       在电路图编辑器中选择菜单:DesignàPlotàSubmit

c.       设置Plot scope

d.       设置Plot notes,一般都不选

e.       点击按钮Plot Options设置打印机

f.        在Plotter Name中选择打印机,HP的是彩色打印机,SRS是黑白打印机

g.       在Paper Size中选择纸张大小

h.       设置Orientation, Scale等

i.         选中Send Plot only to Files,填上需要输出的文件路径和名字,以.ps结尾

j.         将Mail Log To选项取消

k.       点击OK,打印开始

l.         利用Acrobat或其他工具将打印出来的.ps文件转换成.pdf文件

网友(2011-09-21):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2-05-06):
我的IC5141 里边design->probe->没有subm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cfb中如何把电路图打印成PDF文件?

请问一下.cdsplotinit这个文件在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