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高手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1-05-18):
图中BIAS1-3是偏置电压,Vin_n和Vin_p是差分输入,OUT是输出
想不通输出情况是怎样的,还有就是Vin_n对输出的影响怎样?还有对
这个电路的具体分析思路是怎样的,求助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来说下个人看法。
如果PM13不开通,输出的镜像电流为I_NM7 - I_PM14 ,
如果PM13开通的话,输出的镜像电流为I_NM7 - I_PM14 - I_PM12 ,

至于为什么PM12的漏极不直接接在输出来实现电流相减,可能出于输出阻抗的考虑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有些类似反相器,输出由三个bias电流决定,VP是输入控制,在几个电流之间进行切换,
VN貌似用来控制VP的threshold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PM11是不是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个人对这个的理解是左半部分是输入接口作用,右半部分可以看成是一个共栅极的放大器
不过左半部分的输入级为什么弄成那样现在还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对这部分我不是很懂,有点不明真相,这个输入端的接法如果考虑是小信号的话还能实现差分输入的效果,输出端个人感觉是一个共栅极放大器

网友:
输出out会接什么样的负载呢,如果接电容负载,out的直流电平不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负载out是接在下一级的栅上面,应该是容性负载,应该考虑小信号的性能,所以对于直流电平应该不用考虑,只要偏置设置好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路各节电要工作在适合的工作点上,尤其是小信号电路。
如果输出端没有其它可以确定直流电平(工作点)的电路——比如闭环的反馈等,这个电路就不正确。

网友:
这个貌似OPA的CMFB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以为是工作在大信号,没有输入输出电路不是很好判断,管子尺寸标的也不是很清楚,小信号状态下,如果两个输入是全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的话,有可能是要取共模电平,MP10和MP11不能构成差分输入
两个管子完全等效,正负可以互换,只是效果不对等,不明白你是怎么判断为差分输入的

网友:
不知道电路是工作在大信号,还是小信号,如果是小信号的话,output根本就没有变化,不明白电路,有人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估计得在更高一层的电路里才能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
是否快速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