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标准单元库特征化工具

楼主(2011-05-18):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在做数字电路标准单元库特征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的工具除了Cadence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工具?还有就是,书上有给出用spectre手工特征化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作者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请问你用过那款软件吗?或者你做过见标准单元库的相关工作吗?

网友(2011-06-20):
Magma的silicon smart

楼主(2011-11-08):
谢谢各位回答,我现在用的是ncx。有疑问的人欢迎与我继续交流

网友:
ELC , NCX  or siliconsmart

mentor不知道有否, Eldo行么

网友:
我会用一点NCX 毕业设计用的就是这个 有空来讲讲~

网友(2012-05-09):
回复 7# ebony86 我之前用liberty ncx做过一个库,但是这个lib文件想要转化成db格式,在运行read_lib命令的时候出现了fatal error,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本人一直用的siliconsmart,现在想了解下ncx,不知道ncx好用不

网友:
刚刚使用了synopsys在2004年就停产的star-mtb。还是用liberty吧

网友(2012-10-29):
也可以用hspice工具,把他们的参数仿出来之后,再做成几乘以几的表格,但是这样的话太麻烦了,不建议这样做,现在有比较先进的工具了,像siliconsmart,做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2012-12-02):
signalstorm和siliconsmart工具都可以

网友(2015-10-21):
还是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