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差分折叠式opamp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18):
全差分折叠式运放应该是非常常见的运放了,自己前前后后也做了不少,但有几个小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下:

第一,通常我们看到教科书上的折叠运放,折叠出来的输入管(这里比如说是p管吧),它的尾电流管一般是一个,也就是一个p管的电流镜,但是实际中常常看到两个p管叠加在这个输入管的上方,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两个管子同时镜像电流的话更稳定吗?
第二,全差分电路需要共模反馈,我们将反馈回来的vcmfb接在哪里呢?折叠式的情况下通常应该有3种选择,输出级最上面或者最下面的管子,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在输入管的电流镜管上,请问这几种接法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可以参考Razavi的那本书的9-6节!三种都有讲!

楼主:
咋没人回哩?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2011-06-29):
1、共源共栅电流镜收到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小,提高电源抑制比
2、接哪里都差不多。

网友:
有点看不懂楼主的帖子呵呵,什么是折叠式运放??是说制作工艺方面的吗??
电流镜,一般都是用两个三极管的
还有你说的共模反馈电压,这个上面的管子是指什么??下面的管子是指什么?最好有电路

网友:
太不值换页老

网友(2011-08-31):
全差分电路需要共模反馈,我们将反馈回来的vcmfb接在哪里呢?折叠式的情况下通常应该有3种选择,输出级最上面或者最下面的管子,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在输入管的电流镜管上,请问这几种接法有什么不同呢??

--> This is not a simple question to be discussed in a few words. In short, CMFB must avoid to be affected by device parameters; and it can not reduce signal swing too much. If wider devices are used to increase output voltage swing, it can increase capacitance (reduce speed). Therefore, different schemes are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网友: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2011-10-31):
The additional PMOS transistors stacked above your input tail current could be one way to achieve common mode feedback.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do CMFB as well.

Which transistor(s) your CMFB is connected to depends on your CMFB t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