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CB上测试小电感? 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11-05-18):
如何在PCB上测试较小的电感,如nH级别的?

网友:
拆下来测才是硬道理

楼主:
哦? 在PCB上做测试、去嵌处理不行吗?

网友:
较小的电感用途?谐振?滤波?可统调.另可用传输线联至网络分析仪测S参数.

网友(2012-06-15):
根据去嵌入后的S参数提取等效电路、计算特性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