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怎么设置多线程仿真啊?据说这样仿真节省时间。

楼主(2011-05-18):
最近用spectre在仿真一个 charge pump,之前仿真花了72+小时。
听说可以设置cpu多线程仿真,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有大虾知道怎么设置的吗?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nthread=X

X 是CPU的个数。在菜单上也可以设置同样的参数。

网友A:
如果是MMSIM7.1的话,可以设置。在ADE窗口中,有个设置项,填上+aps或+multithread=N,其中N为CPU核数。亦可以直接+multithread,这样用全部的CPU。MMSIM61也可以用+multithread这命令,但仿真出来结果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明天去公司试试。还是eetop里高手多啊!

网友:
如果是用command line的话,可以是使用;
spectre +aps(或者+turbo) +mt=N input.scs

网友(2011-07-16):
+aps(+trubo) 不能支持+mixed,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ic5141里面没有选项,智能命令行

网友(2013-03-04):
我的软件环境是cadence ic  5.10.41 ,spectre 7
                       硬件环境是cpu xeon e5540 4核8线程。
                                       内存16g.
        楼上说ic5141仅支持命令行模式的。我对命令行操作还不是很熟悉,您能否给个入门的文档,或者告诉我应该搜索哪些内容来学习。
        另外,如何正确的设置spectre仿真使用多线程。

网友:
最近很头疼这个问题!!

网友(2013-06-05):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2-10):
仿真工具选aps就好了。

网友(2017-06-20):
回复 网友B:

   5141不能加速 尴尬啊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MSIM7.1的话,可以设置。在ADE窗口中,有个设置项,填上+aps或+multithread=N,其中N为CPU核数。亦 ...

是在ADE窗口的哪个地方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