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设计单电源供电与双电源供电的区别

楼主(2011-05-18):
小弟正学习analog ic,在拉扎维的书中,运放都是采用单电源,而在艾伦的书的都是采用双电源共电?
哪种更好呢?有什么区别。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跟具体应用有关吧。
很多书都是按单电源来写的

楼主:
用双电源,共模输入范围可以为负,单电源好像不可以

网友:
单电源供电,共模电平为Vdd/2,双电源供电共模电平为(Vdd+Vss)/2,看应用场合,后者的差模输入范围一般比较大,输出摆幅也比较大。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了

网友(2015-07-18):
双电源好麻烦呀,还是单电源适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