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存储后仿真网表中的信号

楼主(2011-05-18):
大家好,请问使用Calibre 提取的spectre网表来做后仿真时,怎样选择存储网表中的节点仿真结果?

以前通过修改input.scs文件,手动把需要存储的节点名称写在save语句后面,但现在想使用ultrasim来做仿真,这个工具不管是选择run还是选择netlist and run,都会重新产生网表,因此修改input.scs文件不能起作用。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想存储所有的结果,数据量太大了,就算仿真完,也不一定能打得开。

谢谢大家

网友:
将需要保存的节点作为一个pin引出来,在调用网表的文件里保存这个p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