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Testbench搭建验证环境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帮我解释一下,如何用Testbench搭建一个验证环境,比如:我现在有DUT的RTL(10个小模块)、BFM(对应着RTL有10个小模块)、Testbench、和Testcase。利用这些文件怎样在Modelsim下对DUT模块进行验证呢?
是不是将DUT(10个小模块)、BFM(对应着RTL有10个小模块)loading到Modelsim进行编译,然后将Testbench loading到Modelsim中编译,最后添加信号开始仿真,再看波形呢??求解!

网友:
你是说的SV还是纯粹的hdl?应该需要在仿真的时候指定你的testcase。最好是把你的具体环境描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纯的verilog写的啊,要用Modelsim进行仿真,整个project有10个RTL模块,对应着10个BFM模块,还有testbench
和testcase,仿真的步骤是怎样的呢?

网友:
定义一个最顶层的test-top,把所有的东西都包括起来,然后做连接,这个test_top是一个无端口的module。或者你的testcase就是这个test_top,里面应该包含了testbench,而testbench就是各种bfm和dut的连接关系吧。是不是这样?

网友:
如果你已经按4楼说的做好了,那么,你建立一个Projec.f的文件,里面把你所有的文件,包括RTL代码和BFM和验证顶层都放进去,把"-f Project.f"加载进去就OK了,

楼主:
    好像不是的,我的testcase里面是:
INITIAL;
   $readmemh("../data/v5.txt",mem);
   ch_msg = $fopen("../log/tc_v5.txt");
   vector_num = 10;
   for(i = 0;i < vector_num;i = i + 1)begin
        CLK_IN(mem[19:4],mem[2],mem[1],mem[0]);
   end
STOP(4000);
这样的code。 怎么回事呢?这是project的文件列表截图:

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

网友:
哎,你只截了TESTCASE里面最没用的这段,我想看是你的是TESTCASE定义成了PROGRAM还是MODULE,定义成什么名字,比如定义成这样:
program test;
xxx;
xxx;
initial begin
end
endprogram
这样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个文件把你的test和DUT顶层包起来,
那个文件才是最高的顶层。

回到你最开始的问题,我认为,你只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加载进去,就应该是OK了,
因为看你的截图像是一个DEMO,直接就可以用的。

楼主:
哎,你只截了TESTCASE里面最没用的这段,我想看是你的是TESTCASE定义成了PROGRAM还是MODULE,定义成什么名字 ...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testcase文件第二个是:
INITIAL;
   $readmemh("../data/v5.txt",mem);
   ch_msg = $fopen("../log/tc_v5.txt");
   vector_num = 10;
   for(i = 0;i < vector_num;i = i + 1)begin
        CLK_IN(mem[19:4],mem[2],mem[1],mem[0]);
   end
STOP(4000);

第三个是:
INITIAL;                                //开始count1为000,即时间正常显示
    ch_msg = $fopen("../log/tc_v4.txt");
    CLK_IN(10000,1,0,0);                   //count1变为001,即日期设置,且高两位闪烁
    CLK_IN(4,0,0,0);
    CLK_IN(10000,1,0,0);                    //count1变为010,即时间设置,且高两位闪烁
    CLK_IN(4,0,0,0);
    CLK_IN(10000,1,0,0);                    //count1变为011,即秒表设置,秒表开始记时
    CLK_IN(4,0,0,0);
    CLK_IN(10000,1,0,0);                    //count1变为100,即闹钟设置,且高两位闪烁,低两位灭
    CLK_IN(4,0,0,0);
    CLK_IN(10000,1,0,0);                    //count1变为000,即时间显示,跑完一个循环
    CLK_IN(4,0,0,0);
STOP(1000);

网友:
每个testcase就这些?没有module定义和信号定义?你最好先把文件夹下所带的所有文件都理清楚是干什么用的,不要没头苍蝇一样的乱撞,一般肯定应该是有一个最顶层的文件。加载到modelsim之类的工具以后仿真运行那个文件即可。

网友(2014-03-28):
居然还是 下不完 啊

网友(2014-05-21):
你那个RTL文件夹里的文件是连接在一起的还是分散的模块啊?如果是可连接在一起的应该就是4楼说的那样,把RTL封装成一个模块,然后用interface把BFM连接上,定义agent,driver,monitor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