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出现kill signal

楼主(2011-05-18):
calibre做lvs出现kill signal然后就停了,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gds的size太大 有可能

网友(2013-05-16):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指的gds的问题是啥问题?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C:

   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不知道是calibre版本过低还是因为gds太大了。按理说gds不是太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gds太大,或者服务器比较陈旧了。建议使用BOX,也就是所谓的黑盒子

网友:
从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