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中function和assign的用法,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9):
各位大虾好,最近在看王金明的《Verilog HDL程序设计教程》,里面有个关于function的用法的例题,自己有点想不通,虚心请教各位大虾,

     这个例题是一个8-3编码器的模块,里面用到了function和assign,最后用  assign dout=code(din);调用function。模块程序是书上给的,然后我自己编了激励,想看看波形对不对。

     因为是个8位输入的编码器,所以我的激励把8位的二进制数轮询一遍,看波形,波形是对的。但我有个问题。

     function默认的返回值是reg型的,然后又有资料说assign赋值,等号两边都应该是wire型,这时若等式右边信号有变化,都会反应到等式左边去,那么这个模块中调用function的语句assign dout=code(din); code是reg型的,那code的值变化不会反应到dout上去,所以只有一个值。

    那为什么实际中仿真的时候code的值变化能够反应到dout上去呢?

————————————————————————————————————————————————————————————————————-——————
以下是8-3编码器的模块程序

module code8_3(din,dout);
  input[7:0] din;
  output[2:0] dout;
wire[2:0] dout;

  function [2:0] code;
    input[7:0] din;
    casex(din)
      8'b0xxx_xxxx: code=3'b000;
      8'b10xx_xxxx: code=3'b001;
      8'b110x_xxxx: code=3'b010;
      8'b1110_xxxx: code=3'b011;
      8'b1111_0xxx: code=3'b100;
      8'b1111_10xx: code=3'b101;
      8'b1111_110x: code=3'b110;
      8'b1111_1110: code=3'b111;
      default: code=3'bxxx;
    endcase
  endfunction

  assign dout=code(din);
endmodule

网友:
code是函数,该设计调用了这个函数,所以输出当然要随着函数的输出变化了。
assign dout=code(din);
就像设计和激励一样,设计输出是reg的可是激励调用是用的是wire的。

网友:
"然后又有资料说assign赋值,等号两边都应该是wire型"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等式右边的不一定要是wire型

楼主:
    我明白了,多谢回答

楼主:
"然后又有资料说assign赋值,等号两边都应该是wire型"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等式右边的不一定要是wire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等式右边是reg型时,它的变化也会反映到等式左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2012-02-16):
恩。。支持下。。function返回值为code...调用code()函数,可以在assign语句,也可以在always语句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