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的个幼稚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小弟最近在学习system verilog,在书上看到一个例子,如下
module test_typedef();

typedef enum{red,green,blue,yellow,white,black} colors;
colors my_colors;

initial
  begin
    $ display("my_colors's default vaule is % s",my_colors);
    my_colors=green;
    my_colors=colors'(2);
    $ display("my_colors is % s",my_colors. name);
  end

endmodul

但是在questasim中仿真的时候出现警告:System task or function '$dispaly' is not defined.另外,在Debussy中打开时,$ dispaly也会报错。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跪求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库里没有,自己写一个task就行了,还能锻炼一下!

网友:
到底是$display还是$dispaly?

网友:
你的$和display之间是不是有个空格?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已经搞明白了,不过仍然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搞明白了,仍然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