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quest不报violation,电路仍然跑不起来,我该怎么去找问题?

楼主(2011-05-19):
大家好,我最近碰到点问题,我在做FPGA的时候,有些时候,timing的报告是不报violation的,但是电路的功能就是不行,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改了,大家有遇到相同的情况的吗?帮帮忙,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约束一定要全

网友:
仿真;
signaltap拉内部波形看。

网友:
那应该是逻辑有问题

楼主:
sorry,昨天发了好久没人看,我都差点忘记这个帖子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做FPGA验证的,现在芯片已经流片,ASIC的功能是确认无误的,但是我在FPGA上怎么都调不出来
     singnaltap我也做过,看不到任何信号变化
     至于约束的完整性问题,同样的约束,同样的环境,SOC里面其他模块相同,仅仅换了个ARM的内核之后电路也能跑动。
     我很疑惑啊,我怀疑是电路之间互相影响的原因,但是调了好久还是没有什么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