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变换器同步管的电感波谷电流检测如果实现限流

楼主(2011-05-19):
BUCK变换器同步管导通,主开关关断时候,电感电流流过同步管后,由于同步管
的导通电阻产生的压降是负电压,其数值是小于零电位的。那么,怎么样来通过检测
这个电压后,来实现波谷电流限制呢?

通过同步管的导通电阻来检测此时的电感电流,但是检测出来的电压是负的,如何
来实现波谷电流的限制,如何设计简单,准确?

网友:
那你就得选择双井的工艺了吧

网友:
负电压也代表了当前的电感电流,这个电压加基准Vref1后与基准Vref2比较就好了,设置合理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