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导出gds时报错CELL view is outdated

楼主(2011-05-19):
1.显示Warning:won't output chip's fill cell,since FILL view is outdated.
但实际上filler cell是导出到版图里的。但是calibre中lvs时,FILLERC2,FILLER3,FILLER4,FILLERC6,FILLER8,FILLER16,FILLER32都没有问题,FILLERC1在layout中却没有。
2.此外,很多器件有property的不匹配,一些w和l不匹配,难道是v2lvs时用的standcell.cdl与库中定义不匹配?

网友:
1.應該要去看看std library裡面的fillrc1是不是FRAM跟CEL都有存在
2.不是更新calibre lvs command 就是更新 standcell.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