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PGA下载程序后引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1-05-19):
小弟初学FPGA,编写了一小段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用信号发生器给分配的输入引脚一个方波脉冲信号,再用示波器观测这个引脚的状态,发现此引脚电平一直为低。
做了另外的测试,仅给板子上电,但不往片子里写程序。用上面同样的方法观测到示波器上的波形和信号发生器的波形一致。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PS :我用的片子是Xilinx公司的Spartan-3系列XC3S400。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6-27):
呵呵,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还是在输入管脚上做了一个上位电阻,测试的时候发现还是低电平,正在寻找答案中,不知道你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程序确定没问题吗?有可能布局布线后,该输入引脚没有负载,接到地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找到问题呢,有人说要把下载电缆拔掉才行,我试过,不管用。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肯定没问题,就直接吧输入四个信号赋值给了输出四个信号。主要是做一个测试的。结果……

网友:
看一下布线报告吧,确认一下有没有Warnings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我那个是FPGA配置那快丝印出错,把FPGA烧了,你可以参考这检查下

网友:
呵呵   看看程序综合  优化了没?

网友:
一般的FPGA的iob里面有上拉电路,电路没有配置的时候是高电平。配置成功后就是我们所配置的电平。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这是输入管脚而不是输出管脚
然后看下你在内部用没用到这个管脚,如果没用ISE有个选项是把unused io设置成pull up或者pull down什么的。
还有查看板子和原理图,是直接连接还是带有上下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