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的电阻微调、修调

楼主(2011-05-19):
请问,带隙的电阻微调,谁有做过,流片时测试,电流熔断fuse,需要什么仪器??测试焊盘要多大合适??熔丝fuse用哪一层金属??

楼主:
请知道的人帮帮忙。。

网友:
没做过,帮顶等高人

楼主:
A CMOS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IC.PDF (2.16 MB , 下载次数: 903 )
国外的一篇学位论文,讲带隙,也讲到微调,不错。

网友:
不同工艺厂有不同的rule
pad大小:70x70,fuse用top metal-1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2011-07-04):
3Q,研究一下~

网友:
很多工艺厂商提供标准熔丝单元,pad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加工精度和可靠性,满足即可

网友:
电流熔断fuse,需要什么仪器??
re:这个应该是专用设备,不过用一般的电压源估计也可以,每个fab的熔丝不一样,要具体看烧熔丝需要多高电压,电流多大,要持续多久就知道了

测试焊盘要多大合适??
re:这个东西是由fab决定的,一般应该在fab提供的工艺库中,也可以向fab索取

网友(2011-09-14):
一般来说
fuse可以选取poly, contact/vial, 或者metal
fuse烧断的电压,电流,时间和fuse的类型,宽度,长度,形状有关,不同的fuse类型,结构,制程,都会有不尽相同的烧断机理
对于0.35以下制程,电流基本小于100mA,电压要保证能够提供所需的电流,时间一般在us~ms量级就可以了
基本上foundry都会有fuse memory的IP,使用和fuse IP一样的cell和烧断条件,基本就可以满足需要
对于一个有3~5个fuse组成的trim电路,很容易取得比较高的良率

连接fuse两端的pad就是普通的pad,注意pad和fuse的连接要足够宽,contact,vial数量也要够大,这样才能使烧断的区域产生在fuse上

网友:
熔断的话工艺或是测试厂家可以

实验室的话有探针台也是可以的 扎上探针

网友:
fuse PAD一般为60
烧熔丝一般瞬间加安培级电流
用底层金属或poly

网友:
current trim 使用 metal fuse 一般 top layer-1 , 因怕太細
被吃斷

一般來說 3~4v   電流 10~20ma 會斷開 ,
metal fuse Trim pad 可以小些 60~70um size ..
不過 current trim 因 probe card 加入 某些電路 trim時會 使電路 ring
得考慮下
還有些會 trim fuse 旁加些 diode 防大電流亂跑
一般 trim 時 只有 trim pad 有電 , vcc gnd 是 floating  某些情況會電流亂跑 ..
會 esd or latch up 要小心

poly fuse 比較少人使用 , 因為 poly fuse 如第一次沒燒斷
下次阻亢變高 到 ~K ohm ..你燒不了
有些 e-Fuse 是使用 poly fuse 可以 pakcage 後在 trim ,
因為 package 後會讓 bangdap shift 幾 mv 會使 unpackage -> package 後有不同 ,

网友:
拿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最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2-12):
可是怎么才能确定修调范围呢?

网友:
谢谢分享,先下一下!

网友(2013-03-10):
回复 网友A:

fuse可以使用contact/via吗?请问哪家代工厂可以提供这样的fuse?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current trim 使用 metal fuse 一般 top layer-1 , 因怕太細被吃斷 ”怎么理解?可以使用top layer吗?

网友:
能否 top layer metal 看 FAB

有的是 top , 有的 M-1

网友:
深v深v是是

网友:
45um的 test pad就可以实现,至于Fuse metal不能选最底层和最顶层的,其他的看你了

网友:
45um pad 對量產不方, 因為會針偏
50x50 um ..

目前一般 bonding pad 60x60 => 用 0.8 mil

一般PAD 要  x3  bond wire 會安全點, 因為 台灣封裝技術還OK
但轉去大陸, 初期都會掉 yield ..

网友:
頂一下!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2013-07-26):
请问修调一般都在单温度点测试吗?
如果是失调引入的基准电压变化,其温度特性的规律会改变,此时修调是否会不准?

网友(2014-10-28):
最近在学习修调技术,谢谢大家的探讨、交流。

网友(2016-07-13):
正在研究修调,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1-20):
正在學習, 多謝講說...

网友:
一般 trim 時 只有 trim pad 有電

网友:
流片时测试,用大电流熔断fuse

网友(2022-06-29):
一般要60umX60um

网友(2024-03-03):
引用 楼主:
国外的一篇学位论文,讲带隙,也讲到微调,不错。

网友(2024-11-11):
最近也在弄带隙修调,有一起研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