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ilber_Cell作为混频器是开环用吗?镜像噪声的来源?

楼主(2011-05-20):
1. 由于转换增益很小,是不是直接开环用就行了?
2. frf=10MHz,flo=11MHz,得到fif=1MHz,问:如果出现f=12MHz的镜像噪声信号,那么这个噪声是来自于电路本身的非线性导致RF输入信号或本振信号产生的谐波,还是来自于电路本身器件的噪声,或者是来自输入噪声?哪种来源是主要的?

网友(2011-07-24):
1.一般来说,混频器可以使用开环,但是也有用负反馈形式的,主要是提高线性度和带宽到底。
2.我觉得应该是本振信号的二次谐波,也就是22M,和10M信号混频得到12M的镜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振信号二次谐波与输入信号混频后产生的12MHz镜像噪声还会与10MHz的输入信号再混频后产生fif=1MHz的中频输出信号吗?
这个镜像噪声已经是混频后的了,直接到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