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IC团队的人员配置是怎样的啊?

楼主(2011-05-20):
请问一个IC设计团队的人员配置是怎样的啊?有哪些岗位(比如模拟IC工程师,数字IC工程师,应用工程师等)?各岗位所占团队人员比例又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应该分简配,普通配,和豪华配置吧
小公司都是简配

楼主:
那各自的配置比例如何呢?~谢谢啦~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标准的

网友:
我们以前公司是每个职位一个
一个模拟前端,一个数字前端,两个版图,一个测试,一个产品

网友:
7楼正解,不过验证人数应该是设计人数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