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钟问题求教!!!急!!!

楼主(2011-05-20):
请问一个时钟信号(单端的)从FPGA的N端信号管脚输入,而不是从P端输入,对设计是否会有影响 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没关系的吧

网友:
看你速度要求怎么样,如果不高,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什么影响的吧,一般差分对管脚做单端时,两个角都可以作为全局时钟管脚的。

网友:
没有,N和p是为了差分时钟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用N的话 时钟会不大好的吧!?

网友:
Xilinx的datasheet明显有强调,用P端是最优的单端时钟方案。

网友:
最好是别这样,这样你的编译是得加特殊约束的,而且FPGA的设计一般是不让这么做的

网友:
单端时钟的性能差点,高速跑不上去

网友:
如果是xilinx的,最好别用,特别是你还用了P端做时钟的时候。有时候非得在系统变量里面加个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换成P端试试~!

网友:
按照要求,单端的时候应该是从P端进去!

网友:
还没用过差分的,看来要努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这样~!

网友:
注意读datasheet,上面写的很清楚,比如V6的FPGA,单端时钟必须接在P,否则无法通过IBUFG,这样会多一个IBUF的延迟,你在内部调一下相位,也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何调相位?

网友:
单端时钟放在P好些。DCM里面应该可以调相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你不知道相位差多少啊。。怎么调啊?

网友:
用了其实也没什么,主要就是另外一个不能做时钟了,你外部时钟多少M?

网友:
回复 网友F:

若是两个单端的时钟,就不能同时接同一对的P和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吗?怎么据说不能用N呢?外部20M吧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老的一些器件可能是两个端口内部共用一个全局时钟,新的器件可以分别走到不同时钟的,xilinx的器件我没怎么用过,不过可以看器件手册上的介绍哈。

网友:
都是高手看来学习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