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anout_load与set_max_fanout

楼主(2011-05-20):
    大家好!我在学习set_fanout_load与set_max_fanout这两条命令的过程中,感觉很疑惑。在前辈的博客中看到,对于一个cell来说,输出端口具有max_fanout属性,输入端口有fanout_load属性。所以觉得对于输入端口应该用set_fanout_load来约束,而对于输出端口应该用set_max_fanout来约束,而在DC的User Guide中,却看到:
    set_fanout_load:Sets the fanout_load attribute to a specifiedvalue on specified output ports of the current design.
     set_max_fanoutSets themax_fanout attribute to a specified value on specified input ports and/ordesigns.
     请问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应该这样理解set_max_fanout设置在input上,是通知DC该Cell上一级Cell的output max_fanout是N,则该级选用的Cell的input的load不能大于N。
set_fanout_load设置在output上的N,是通知DC该Cell下一级的Cell的input的load是N,则选取该Cell时它的max_fanout要大于N+已知load。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A:

    DFADFASDFASDFASDFASDFSDFASD

网友(2011-11-05):
xie xie lou zhu

网友:
set_fanout_load 几乎不用了

就用
set_max_fanout 设下DRC limit就行了

网友:
set_max_fanout is used for DRC fixing checking, and it is used for the design (every cell inside the design)

set_fanout_load is used specific pins ( like input pins, not Outputs ports)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fanout_load 几乎不用了

就用
set_max_fanout 设下DRC limit就行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不设置set_max_fanout ,直接让DC根据库里的设置去定?

网友:
可以的,

做STA分析的时候是这样的,谁设的更加严格,用谁的,
比如 你设20 , .lib里面是30 ,那就用你的20做为limit

如果lib里面是10 ,那就用.lib的

网友(2011-12-06):
回复 网友A:

    分析清楚啊~高人~

网友:
#3 #9 的讲解无比精彩 谢谢 受教

网友(2012-03-09):
三楼的,相当牛了!

网友(2012-11-16):
DC user guide明明讲:
The set_fanout_load command sets the expected fanout load value for listed output ports.

网友(2013-08-29):
分析的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
大家分析的都是很不错的哦,谢谢

网友(2014-01-16):
仔细看一下UG里面的介绍这部分的图形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2017-04-21):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到位!!

网友(2021-01-14):
对于一个cell(例如反相器)来说,只区分input pin和output pin对于port来说,只区分input port和output port。

fanout_load是设置input的属性
max_fanout是设置output的属性

被驱动单元的每个输入引脚的fanout_load值得总和不能超过驱动器输出引脚的max_fanout

假设两个反相器收尾相连,第一个反相器就是驱动单元,第二个反相器就是被驱动单元,如果该反相器fanout_load是2,max_fanout是1,那么就无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