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LNA线性度

楼主(2011-05-20):
各位仁兄好:

      小弟在做LNA方针时,发现LNA的线性度非常低,IP1dB只有-20dBm以下,很低。
请问各位仁兄们有没有遇到相关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2011-06-27):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11-09-22):
结构决定性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结构很重要   找好论文看看吧

网友(2012-11-21):
结构差不多时一般1dB压缩点不会这么小,参数值设定的问题吧,S参数的仿真跟线性度貌似有个折中,你综合调试管子尺寸、匹配电感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反馈
提高线性度一般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