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次复位导致报错,FPGA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0):
在一个设计中,使用上位机控制FPGA复位错误。
FPGA使用这个复位信号(20ms复位宽度)作为同步复位,用来复位所有错误。所有错误均有锁存,只能通过该复位信号复位。
一般情况下,该功能很正常。
现在问题是:
在上位机上多次点击复位按键,FPGA会偶尔随机报一堆错误。这个问题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给讲讲吧,谢谢了

网友:
LZ是把该复位信号直接使用的吗?如果是的话,是有问题的。对于外部管脚提供的复位信号,需要做率毛刺和同步化处理的。

网友:
采用两次打拍,应该会好些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也知道对于异步信号需要打2拍做同步处理,但没想到不做会出现误报错的问题。
我试验一下。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做同步处理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亚稳态,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每次输出的复位电平无法确定,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也可能是中间态,实际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中间最终会是1或0,问题是你不知道何时是1或0,搞ASIC的可能更有体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