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313接口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5-20):
我想知道如何通过TSEC1接网线接口呢?还有只连接UART_SIN2和UART_SOUT2就可以接个电平转换芯片,然后接串口么?开发板上的不是太明白,尤其是网线接口。就是想知道这俩接口电路,越简单越好。求助下,多谢啦~最好有比较简单的开发板电路图。

网友(2011-06-28):
楼主可以去FREESACLE的网站上下载开发板原理图,不过感觉楼主有些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这样做设计抄原理图也会很容易搞错

网友(2011-08-14):
TSEC接口必须外部加PHY和变压器吧,至于串口直接加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26):
TSEC1接口就是以太网接口,外面通过一个PHY和变压器才能够扩展一个电口以太网。